焊缝质量等级的依据标准

楼主(2021-11-26):
在一些焊接结构件中,经常在技术要求中见到1级焊缝,2级焊缝等,这些焊缝质量等级依据什么标准?
另外不同的焊缝质量等级,抗拉强度和抗剪强度有什么区别?比如做强度校核时,该选取多大的数值。

网友:
一二类缝是无损检测对内部外部质量的要求。强度校核不考虑质量等级,一律按一级计算。

网友:
这要看你是什么行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设计和验收规范,另外还要看你要设计的结构承受什么负载。
如果你们单位没有设计规范,可以找一下相应的行业的设计规范参考。

网友:
给你个参考图表。

网友(点评):
社友牛逼,啥都能搞得定!!!赞赞赞!

网友(点评):
这个标准是什么书籍上的呀?

网友:
质量分级        线性缺陷        圆形缺陷(评定框尺寸35mm×100mm)
   Ⅰ                   l≤1.5        d≤2.0,   且在评定框内不大于 1个
   Ⅱ                  大于Ⅰ级
注:l为线性缺陷显示长度,mm;d为圆形缺陷在任何方向上的最大尺寸,mm。

网友:
这个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来执行!

楼主:
该表源于GB 50661-2011 钢结构焊接规范,表8.2.1 焊缝外观质量要求.,从字面意思理解,仅从外观上就可以对焊缝质量等级做评定,那么无损检测的作用时什么呢

楼主:
查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角焊缝强度设计值为200MPa,且部分焊缝的质量等级,是不是以认为不论角焊缝的质量等级多么差,其强度值都按200MPa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