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螺母为啥尺寸总是不对?

楼主(2021-11-27):
之前用TOOLBOX,装配进去的螺母会变异!
这次用的今日制造,螺母还是不对,明明倒入的是M20的,可是尺寸完全不对。
难道我的SOLIDWORKS要重装吗!!!!

网友:
不知道我,我们的都是对的

网友A:
你不知道螺纹有大径小径之分吗,你测量的是螺纹小径,而螺母规格是根据螺纹大径来划分的

网友:
看看模型配置里是哪个规格的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螺纹有大径小径之分吗,你测量的是螺纹小径,而螺母规格是根据螺纹大径来划分的

看图了吗?

网友:
版本不兼容导致的,存为通用格式就行了,比如x.t格式

网友:
尽量不要用系统自带的toolbox,否则你换电脑或者换版本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据说是改什么设置可以避免,但是我一直没折腾好,最后还是自己做了一套库出来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螺纹有大径小径之分吗,你测量的是螺纹小径,而螺母规格是根据螺纹大径来划分的

人家M20的螺母,直径是57.51,你确定跟大小径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M20的螺母,直径是57.51,你确定跟大小径有关吗

重装标准图库

网友:
右键标准件选择使之独立另用中文名保存到所需文件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