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密封圈产品选型问题

楼主(2021-11-27):
各位大佬,在选型O型圈时,应该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
大小基本是结构定了,介质、温度范围,压力等级、强度。

网友:
选大品牌直接看对方的样册,属于手把手教你的那种;选国标直接看机械手册手册,有不懂的地方在追问。

网友:
材质:温度、腐蚀、成本

网友:
温度和压力

网友:
看你给什么结构选密封圈?

网友:
根据需要,查相关的资料选型就好啦

网友:
二楼正解,挺全面的

网友:
找谁买,就找谁帮你解决

网友:
首要考虑 密封压力
其次

运动状况:相对静止、低速运动(直线、旋转)、高速运动;
工       况:温度、酸碱、强光……

尺寸方面:直径、线径(或者其他截面形状Y型、矩形等);

再去查手册、了解材料性能

以上大致有所了解后,咨询专业的密封圈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