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轮廓对齐后,槽里面的有凸出怎么弄掉?

楼主(2021-11-27):
结构构件之后把轮廓对齐,但是槽里面的凸出部分还有,如果用切割太麻烦,而且容易漏掉,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A:
你这个槽里面的是紧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槽里面的是紧固的吗?

不是紧固
编组后就这样了,然后轮廓对齐也没有消失掉

网友B:
问下楼主,这种型材框架,有没有软件,能自动给出下料清单,钻孔清单?

经常干错,少钻孔,孔位置干错,

网友:
没看清你说的凸出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两根管子出现重叠了,没有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这种型材框架,有没有软件,能自动给出下料清单,钻孔清单?

经常干错,少钻孔,孔位置干错 ...

用焊件来画框架,切割清单就是下料清单啊,但是钻孔就只能出工程图标注,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焊件来画框架,切割清单就是下料清单啊,但是钻孔就只能出工程图标注,没有好的办法

谢谢,别人说需要写插件软件,或者是开放式制图库进行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别人说需要写插件软件,或者是开放式制图库进行写软件。

直接写插件那是大佬干的事情了,我就是个兴趣爱好,不过你可以看看那种收费的插件,比如熊工工具或者凯元工具这类收费的有没有类似功能

网友:
这个机加型材要做这么细吗。。

网友C:
用焊接画的,你就应该知道里面有 剪裁/延伸 这个功能

网友:
把铝型材的 截面图 放入型材库,随时可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焊接画的,你就应该知道里面有 剪裁/延伸 这个功能

已经搞定了,就是剪裁/延伸,当时把剪裁延伸——边角类型弄成了“终端对接”,怎么裁剪都有一边对不齐,后来选成“终端裁剪”就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