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线性度

楼主(2021-11-27):
传感器线性度的单位是什么?是没有单位的吗?

网友:
传感器线性度。线性度是描述传感器静态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以被测输入量处于稳定状态为前提。

网友:
大都是百分数,或者是输出信号的单位

网友:
线性度可以有单位。
比如量程1000mm的位置传感器,线性度0.1mm,也可以说线性度0.01%。都是可以的。

网友:
是一个比例值吧。

网友:
线性度 和精度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