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的技术要求

楼主(2021-11-27):
工况:轴向负载60T,轴转速小于5RPM,材料40CR。现在不知道这根轴需要哪些热处理及热处理流程才能符合一般的要求(例如轴颈、内孔)。另外梯形螺纹现在也没找到专业的外协厂家,预计找个厂子车加工了,恳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车加工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好久没看到用proe出图了,好亲切。proe的工程图功能还是差了点。楼主的梯形螺纹技术要求可以百度上看看。

网友:
粗加工后调质就可以,但直径太大,要注意材料缺陷。

螺纹与R10台阶处接合过近,不好,容易坏。
最好加加退刀槽让螺纹悬起来,减小应力集中。

网友A:
你都选40Cr了,整体油淬加低温回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选40Cr了,整体油淬加低温回火吧。

粗车后再进行油淬加低温回火吗?

网友:
这个螺纹段比较长,在运输过程中需要注意,别给撞坏了!

网友B:
制图都把螺纹实际线条画出来,第一次见

网友:
粗车,调质,车螺纹,感应淬火(轴承位,螺纹)磨

网友C:
这是什么产品上用的?电梯?
配合件:螺母什么材料?
工作频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图都把螺纹实际线条画出来,第一次见

不知道CREO 工程图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产品上用的?电梯?
配合件:螺母什么材料?
工作频率怎么样?

水轮机,螺母ZCuAl10Fe3,工作频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