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比例阀控制气缸

楼主(2021-11-28):
各位师傅,想问下电气比例阀怎么用?是接在电磁阀后面吗?先接电磁阀后接比例阀,再接到气缸上??谢谢大家

网友:
电磁比例阀种类太多了,你想控制什么,怎么控制,有了机构和时间-运动曲线才好说选型的问题。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11-28 13:15电磁比例阀种类太多了,你想控制什么,怎么控制,有了机构和时间-运动曲线才好说选型的问题。
控制气缸下压压力,

网友:
比例阀直接控制执行机构,电磁阀是用电信号控制气路或液路通断。

网友:
偶所知道的比例电磁阀是控制燃烧火嘴工作时压缩空气与天然气的比例的。

网友:
电气比例阀自动控制可分成断续控制和连续控制。电气比例阀断续控制即开关控制。气动控制系统中使用动作频率较低的开关式(ON-OFF)的换向阀来控制气路的通断。

网友:
下压压力进行控制的话,接法:执行机构-电气比例阀(下压支路)-电磁阀,这样上升时是正常压力运动速度快些。

网友:
电气比例阀接电磁阀再接气缸,气缸的换向和排气由电磁阀来控制,电气比例阀就是电控的手动调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