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零件也需要最合适的工艺

楼主(2021-11-28):
厚度0.4mm的铜片,切断刀切割后变形,中心突起,,试了多次,效果不理想
因为是小批量的产品,只能使用车床来加工

如果再试几次依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只能转为板材冲压成型

网友A:
压力机矫正一下

网友B:
看似简单的零件加工难度未必小,我们有一个螺堵中间要加工几个0.5mm以下的孔,还有公差,找不到合适的供应商,也换了很多供应商,都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有图吗,发我看看15962609664,v-xin同号

网友C:
必然结果,但是这个有点太明显了,刀太软了

网友D:
开副简单冲模,肯定比车床强,还省成本。

网友E:
手工磨刀切一下,可能切刀不够锋利

网友:
冲模也很便宜吧,直径多大?

网友F:
薄片还是冲压模具干合适,这么小的零件,开副冲模也没多少钱,即使量小也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机矫正一下

利润微薄,工序不宜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简单的零件加工难度未必小,我们有一个螺堵中间要加工几个0.5mm以下的孔,还有公差,找不到合适的供应 ...

零件简单但是未必容易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然结果,但是这个有点太明显了,刀太软了

刀软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刀架、刀具本身刚度不好,尤其切断到最后,弹性变形造成的尺寸误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副简单冲模,肯定比车床强,还省成本。

公司没有冲床设备,再转手的话,可能会没有利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磨刀切一下,可能切刀不够锋利

是个办法,机加工刀片在一些难加工工件面前有的时候也不好用,还是得自己刃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薄片还是冲压模具干合适,这么小的零件,开副冲模也没多少钱,即使量小也不亏。

看来只能是外协加工吧

网友G:
干嘛不做个简易冲模?方便又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嘛不做个简易冲模?方便又简洁

请层主分享简易冲模的制作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