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接100W灯泡

楼主(2021-11-28):
晚上要接一个等100W灯泡照明,有旧网线,4根芯线拧在一起是0.25平方毫米,能承受电流1A以上,100W应该没问题。有说绝缘不够的,各处线不发热,应该绝缘还可以吧。

网友:
自己说了算

网友:
我印象中网线不是铜的啊?

网友(点评):
查了下百度,是铜的。那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临时短时间接下没问题

网友:
瞎搞啊

网友(点评):
瞎搞还是说耐压不符合标准吧?

网友:
为什么要用网线做灯线呢?

网友(点评):
仓库晚上要整理东西,原来的灯亮度不够,要增加灯。这根废网线长度刚好合适,就这样接了。

网友:
一根网线也没事

网友:
网线内部8根拧一起党一根线用,一共用两条网线,耐压安全性好一点。

网友(点评):
耐压安全性好一点——是的。

网友A:
承载可能没问题,但肯定不安全。

网友(点评):
肯定不安全——定量分析一下1.铜线截面积可以量出来,0.25平方毫米。2.单根线径0.9mm,绝缘层厚度单面0.3mm.连续使用十几小时,用红外温枪打,没有发现温升。对这根照明线还有可能出现哪些安全隐患呢?

网友(点评):
网线是几伏的信号线,电源是220V的,电压不一样,耐压完全不一样,材料标准会一样么?要通电,铁丝也行,何必一定要铜线。说的是安全,仔细了解消化下安规。

网友:
楼主安全防护要做好,触电就危险了啊!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接了漏电保护插头

楼主:
内绝缘层可能为HDPE( 高密度聚乙烯high-density polyethylene),体积电阻率>10^13欧*米.0.3mm绝缘电阻可以达到3*10^9欧。

网友:
主要是耐压问题,线之间的绝缘层太薄,易摩擦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承载可能没问题,但肯定不安全。

对于低压电气装置的交接试验,常温下电动机、配电设备和配电线路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0.5MΩ(对于运行中的设备和线路,绝缘电阻不应低于1MΩ/kV)。——0.3mmHDPE绝缘电阻500000欧能达到吧。

网友:
使用没问题,安规通不过。自己有数就行了,就好像用透明胶带代替绝缘胶布。

网友(点评):
定性是:线之间的绝缘层太薄,易摩擦击穿。做到心中有数:主要是想听一下大侠们定量分析,当HDPE薄到多少时会击穿。

楼主:
单根网线接的200W白炽灯,没有发现网线发热,灯头和灯泡发热。库存的白炽灯用完了,工作也结束了,线缆也拆除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网友(2022-01-10):
这,用网线接,不能听个响吗?信号专用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