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加工求助

楼主(2021-11-28):
齿状铝型材,外径75mm,内孔50mm,厚度21mm,车加工端面和镗孔,现有车床6140和6150手动三爪卡盘。

问题:不知道怎么装夹合适。本人刚入车加工行业不久,目前的想法是买软爪,上面焊接稍微宽一点的块,再镗爪,接触面大一点,各位有没有好的点子,指导一下

网友A:
三根棒棒放边上行不行?

网友B:
垫砂布轻轻夹即可。。。。

网友C:
能否调下工艺流程,先镗孔,在加工外齿。

网友(点评):
他是型材

网友D:
没有工程图,这种齿用线割也可以加工的

网友E:
做个开口薄壁套圈,宽度比型材料小2mm!

网友F:
能线切割的话,线切割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砂布轻轻夹即可。。。。

担心压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线切割的话,线切割比较方便。

线切割太慢了吧,我倒是有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开口薄壁套圈,宽度比型材料小2mm!

恩,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工程图,这种齿用线割也可以加工的

齿不用做,是铝型材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调下工艺流程,先镗孔,在加工外齿。

外齿是铝型材,不用加工

网友:
齿状铝型材,  型材直接可以把50mm的内孔做出来。后续装夹、定位都方便。

关于外齿面直接定位:量大的话可以使用带有与之啮合的内齿的卡爪。成本也就定制一套专用卡爪的费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三根棒棒放边上行不行?

最好的回答,可惜楼主没看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的回答,可惜楼主没看懂吧

真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棒棒放边上行不行?

不明白

网友:
线割一个模具,卡到三爪上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三根相同得棒卡在齿上构成等边三角形,卡爪卡棒定位

网友:
做个工装就可以,用个片压住

网友:
14楼的方案比较好,定位比较快、变形小,因为没看到图纸不知道工件的加工精度和公差精度要求以及外部齿型的加工精度,实在不行四软爪卡盘找正定位。

网友:
车一个圆棒套进去,再轴向顶紧!

网友:
有专门加工齿轮内孔的薄膜卡盘,加工精度比较高

网友:
7楼正解,材质铜,内孔和棘轮外圆一致

网友:
楼主好:
      这个要做对应的齿形夹具,直接用卡盘压在尖尖上会有压伤;

网友:
快丝线割,比外齿仿形大0.2.切割3瓣。

网友:
看看,顺道学习一下。

楼主:
多谢各位,我直接换了软爪,镗爪,直接夹

网友:
测绘一下铝型材外面齿的尺寸,做成对应的形状,用线切割各一个这种齿形状的开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