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静电颗粒怎么有效消除静电

楼主(2021-11-29):
颗粒直径1.5mm圆球状,重量很轻,在灌装过程中,因静电原因会跳动和粘附。现只加了有一个离子风扇,效果不是太好,请问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增加环境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环境湿度

环境必须在干燥洁净室内,不允许湿度过高

网友B:
灌装过程是怎样的,是直接倾倒还是用管状容器对准倒入呢

网友B:
这个颗粒的密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灌装过程是怎样的,是直接倾倒还是用管状容器对准倒入呢

定量后,直接送过,自由落体进入塑料壳体,现在是在塑料壳体前加个风机,灌料后再加一个,还是不能完全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的密度是多少

0.156g/cm3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量后,直接送过,自由落体进入塑料壳体,现在是在塑料壳体前加个风机,灌料后再加一个,还是不能完全消 ...

颗粒在定量的称里面会不会产生这种静电粘住的情况呢,我看你写的是装到塑料壳体的容器,塑料的是不是静电现象会严重一点

网友(点评):
如果把承载颗粒的容器从塑料换成金属的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量后,直接送过,自由落体进入塑料壳体,现在是在塑料壳体前加个风机,灌料后再加一个,还是不能完全消 ...

我在那种地面铺满塑料泡沫地垫的房间呆过,到处是静电,普通底面的房间就没

网友:
常用消除静电法为空气加湿。静电产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空气干燥,那么在室内放一盆水或者开空气加湿器会很大程度降低静电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