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想要做一个挂壁的可上下位移的穿鞋凳,有无这样的竖直导轨

楼主(2021-11-29):
各位大神:家里想做一个挂壁的穿鞋凳,想要实现凳子能够手动调节高低的功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导轨,不知各位大神能不能支支招?先谢谢啦!

网友:
网上找找多的是

网友:
确定要这么搞?

网友:
搞个电动平台放墙边得了

网友:
这种穿鞋凳去某宝一搜有好多吧

网友:
手摇直线模组,,,网上很多,我们没有手摇的,我们做的是电动的

网友:
有那种小型的线性模组,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网友:
参考一下插高车或升降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