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焊接 是增料加工还是减料加工

楼主(2021-11-29):
增料的依据 是由补焊工艺存在  堆焊可以是一种增料加工
  减才的依据 是  乙炔割据 算焊接的话 那焊接也有剪裁

网友:
割是割,焊是焊。

网友:
焊完拿秤称一称,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焊接从广义上讲是增材过程,如果纠结具体操作是增材还是减材,甚至称重都上来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焊是把分开的材料搞成一个整体,割是相反的。。  通常说的焊工证 是要考焊接和热切割的

网友:
焊接肯定是增料加工呀,两个零件焊接前是有缝隙的,这个需要焊丝增加填补,这样看来就很明显是增料了咯!

网友:
焊接是增料加工,建议层主看看增材制造就更了解什么是增料了

网友:
我很好奇怎样切割才能把多个零件切割成一个整体,

网友:
我选增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