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门提升求助

楼主(2021-11-29):
各位前辈们我现在有两根光轴是机台本身留下的就想利用它们做一个安全提升门,就靠门两边加U滚轮行不行,求求大佬给点意见

网友:
多重的门

网友:
路易十六御用的
光轴对滚轮的夹紧力够吗?如果一定要做成这种形式好歹加个安全插销吧

网友(点评):
不能自锁,很像闸刀,容易出安全风险!不知道你们公司或者客户公司验收的部门,是否接受。 如果是小公司随便用用,都可以的。

网友:
电葫芦克服重力,光轴就是起到导向导轨的作用。

网友A:
就从图上看你光轴的刚性也不够啊,要不就换直线轴承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从图上看你光轴的刚性也不够啊,要不就换直线轴承得了

我门都可以改就是轴不能动呀

网友(点评):
这个光轴的长径比不安全吧,80GK的门 稍微晃一晃都受不了啊

网友:
不行啊,会卡住的,两边装两个链轮,用一根轴驱动

网友(点评):
前辈,您这方案是我原来给的,被毙掉了,没钱

网友(点评):
我现在这个除了u滚轮都是客户自有的材料

网友:
这玩意搞不好,就是个铡刀呀,万一下来,人就没有了。安全第一位。切记切记!
能不能:
1,U型轮通过两个方向抱着导轴,这样防止导轴形变
2,要想办法加个刹车或安全插销。
否则没有人敢从这个下面过呀。

网友:
光轴的侧面需要增加固定,不能只靠光轴本身刚性导向。

网友:
80kg的门,还安全门,还提升,还想不出几个钱。
让客户自己慢慢想吧。
别什么勾8单子都接。
和客户谈点别的吧,问问他女儿多少岁了,有男朋友没,你做他女婿怎么样。

网友(点评):
对 谈点有用的

网友:
楼主这个地方怎么设计的,这个间距比较关键,大了会晃,小了会卡;这里最好设计成能增加垫片的那种。 屏幕截图 2021-11-29

网友:
有一边加一对抱住另一边随便。 屏幕截图 2021-11-29

网友:
没有说明门的重量、门的用途,起升高度。

网友:
轴的刚性够不够?最好是包轴运动,直线度有保证

网友:
光轴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直线轴承? 单纯靠U轮可能会由于光轴变形而脱轨, 那就很麻烦了
另外安全方面, 怎么保证钢丝断裂或者电气故障的情况下 门不会直接掉下来?
建议安装配重, 与门的重量相同, 这样驱动力也不用太大 万一失去动力 造成的伤害也可控

网友(点评):
一个是成本还有一个就是使用环境差

网友:
个人感觉问题不大了

网友:
断电后能否自锁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用 角铁+V型轮

网友:
光轴的侧面需要增加固定,不能只靠光轴本身刚性导向

网友:
不可靠,
光杆夹得住门么?

网友:
光轴外怎么也加个宽松的轴套吧,感觉光U型轮容易脱轨。
另外下边是不是要加定位插销防止门的下落?

网友:
这种闸门,运动是小事,重点是安全,必须有电气+机械双坠落锁止机构,否则出来就是铡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