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连续三折的成型器?

楼主(2021-11-29):
大家好;包装机械遇到需要连续三折折叠的情况。就是一卷纸(餐巾纸)连续展开,用一种成型器连续折成三折,即宽度变成三分之一,然后再切断包装;希望有经验的社友提供帮助。

网友:
口罩机啊 ,折三道

网友:
你找找看毛巾的折叠机,我见过的实物视频是这样的:用好几个小传送带由高到低半交叉的组合方式,毛巾折叠好几层。

网友A:
这种折叠机可以按用户需求设定折弯次数

楼主:
传了图片,想要这种形式的,是连续生产,一边展开一边折叠;

网友B:
楼主好:
      初看图片,觉得没啥难度,两段钣金导轨就能搞定;后面审下题,对象是卫生纸,就有点麻烦了。
      不知道你这卫生纸的能承受张力怎样,你可能要进行试验调试;
      首先方向参考4楼,如果卫生纸承受不住的话可能要换工艺顺序先裁剪后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初看图片,觉得没啥难度,两段钣金导轨就能搞定;后面审下题,对象是卫生纸,就有点麻烦了 ...

是餐巾纸,无纺布,材质没问题,谢谢回复,能否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初看图片,觉得没啥难度,两段钣金导轨就能搞定;后面审下题,对象是卫生纸,就有点麻烦了 ...

请教有这方面的经验或参考吗?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这方面的经验或参考吗?类似的

看4楼,清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折叠机可以按用户需求设定折弯次数

请问,这种设备叫什么包装机?型号?厂家,仅仅有个图片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