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煤气放散的一个知识

楼主(2021-11-29):
在《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中7.3.1条,关于煤气放散设置有一条规定:煤气设备和管道隔断装置前,管道网隔断装置前后支管闸阀在煤气总管旁 0.5 m内,可不设
 放散管,但超过 0.5m时,应设放气头。

这句话有点绕,我们公司几个人理解都不一样。请问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请问别人怎么知道你哪句话看不懂,这看不懂只能是语文没学好

网友: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放散管。放散管是一种专门用来排放管道内部的空气或燃气的装置。在管道投入运行时利用放散管排出管内空气。在管道或设备检修时,可利用放散管排放管内的燃气,防止在管道内形成爆炸性的混合气体。其作用是对下游设备进行超压保护,对压力较高,流速较快的气体进行放散,放散管上应设置阻火器。我的理解是:在煤气设备和管道网格隔断装置的前后0.5m管道中必须有放散管或者排气口,这也是为了安全和检修。

楼主:
C:\Users\wen_zy\Desktop\32586ec6f9e434a0d889060ac4cc814
我们现在的争议是,阀1和眼镜阀之间是否需要加放散;阀2与眼镜阀之间,否加应加放散。

楼主:
C:\Users\wen_zy\Desktop  我们现在的争议是,阀1和眼镜阀之间是否需要加放散;阀2与眼镜阀之间,否加应加放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的争议是,阀1和眼镜阀之间是否需要加放散;阀2与眼镜阀之间,否加应加放散。

流程图截图发上来,最好用流程图解释。

规程后面一般都附有解释条文。

网友:
零点五米以内

网友:
这个标点符合没有加,加了隔断位置,语句就通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