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环模才算好环模

楼主(2021-11-29):
一只环模四周有上万个孔,要保证位置度,光洁度,以及拼缝误差。

补充内容 (2021-12-3 13:30):
饲料机械行业,需求量今年再度放量,颗粒机需求供不应求,环模就是其中重要的零件,需求大且易损耗

补充内容 (2021-12-3 13:45):
环模加工刀具选择很重要,整体硬质合金枪钻是加工合格零件保证加工效率的关键。

楼主:
大家看看我们加工的模子怎么样

网友A:
环模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是在与人交流,你这一幅喝醉了刚醒的德行

网友B:
没有最好

网友C:
主要看床子吧,床子合适就是多准备些钻头三班倒干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模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是在与人交流,你这一幅喝醉了刚醒的德行

对不起,以为都是同道中人才看,看来你不是道上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模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是在与人交流,你这一幅喝醉了刚醒的德行

网友D:
这种圆柱上面的,加工这么多孔,也是比较难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圆柱上面的,加工这么多孔,也是比较难做的啊!

这是个易损件,颗粒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床子吧,床子合适就是多准备些钻头三班倒干就完了。

你说的没错,两件装上去,定时更换钻头就可以了,一个模子加工下来要10天半个月。机床稳定的话就很好办,就怕断刀补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圆柱上面的,加工这么多孔,也是比较难做的啊!

专业做这个的机械在钻孔的时候有个引导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最好

在现有设备上,如何加工出最好的模子。保证模子的精度就是保证了它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