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密封的被密封腔压力小于外界大气压时能形成水膜吗

楼主(2021-11-29):
请教机械密封的被密封腔压力小于外界大气压时,能形成水膜吗?

被密封水深1.8m,水面上是平均温度60摄氏度的水蒸气。
水产生压力约0.018MPa,
化工手册上可以知道,饱和水蒸气压力0.03MPa左右。
两者加起来0.048MPa,比外界大气压0.1MPa还小。
这种压差会驱动空气向密封腔流动,那么水还能进入密封端面吗?请问是不是干摩擦状态?

网友:
两者相加的理由是什么
还有前情提要是什么呢
你这什么都不交待,这说的是什么

网友:
不能,机封腔压力要稍高于大气环境压力,并允许有微量泄露,这点微量泄露的关键作用就是润滑密封端面,除非有其他的冲洗方案,否则干磨一定会导致密封端面烧毁

网友:
说到机械密封,你这应该是个动设备,我认为你算的有点问题,你把绝对压力和相对压力混淆在一起了

1、首先汽化压力是个开关量,只能显示物质的状态,是气还是液,是有变成液的趋势还是有变成气的趋势,所以气化压力不应该参与你这个计算中。

2、另外汽化压力是个绝对压力值,而高度能转化为压力是个位能体现,1.8米水柱确实会产生大约0.018MPA的压力。

3、现在我们就按照绝对压力来计算这个过程,别忘了水面始终有0.1MPA大气压力,加上1.8米水深,则1.8米处的绝对压力为0.1+0.018=0.118MPA,大于饱和蒸气压0.03MPA,所以此处的水没有汽化,并且大于大气压力的。

4、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上述计算只是基于静态状态的计算,作为动设备,密封腔的压力并不是想象的大小,不同设备密封腔的压力是不同的。

网友:
反正我是没看懂你的描述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11-29 16:36 本帖最后由 3983596 于 2021-11-30 07:58 编辑

说到机械密封,你这应该是个动设备,我认为你算的有点问题,你把绝对压力和相对压力混淆在一起了

1、首先汽化压力是个开关量,只能显示物质的状态,是气还是液,是有变成液的趋势还是有变成气的趋势,所以气化压力不应该参与你这个计算中。

2、另外汽化压力是个绝对压力值,而高度能转化为压力是个位能体现,1.8米水柱确实会产生大约0.018MPA的压力。

3、现在我们就按照绝对压力来计算这个过程,别忘了水面始终有0.1MPA大气压力,加上1.8米水深,则1.8米处的绝对压力为0.1+0.018=0.118MPA,大于饱和蒸气压0.03MPA,所以此处的水没有汽化,并且大于大气压力的。

4、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上述计算只是基于静态状态的计算,作为动设备,密封腔的压力并不是想象的大小,不同设备密封腔的压力是不同的。

环境补充描述:辊子在水中运转,两侧各装一个机械密封,密封端面线速度3.3m/s。密封腔中并未充满水,下部储水。上部往连续运行的200摄氏度的产品上喷水,故而不停地产生水蒸气,设置冷却水套来冷却水蒸气进行循环进行 。
水面上部像是个桑拿房,请问它的气压是大气压+水蒸气压力,还是水蒸气压力?

网友:
有个示意图就好了

网友:
最好是配一张图纸,否则很难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