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motion 分析求助 连杆夹爪受力分析受阻——纠结一天了

楼主(2021-11-29):
各位大侠好:如图,我用solidworks motion对一个气动连杆夹爪做受力分析,已知驱动力(如图蓝色箭头方向,大小6136N),我想要得出夹爪输出端夹片对圆柱体工件的夹持力。motion导出结果设置如图,最终结果夹持力最大只有3.1N……明显错误 第一次用motion 求教各位大侠赐教如何修正得到正确模拟结果。非常感谢!

网友:
上模型啥

网友A:
你知道图解中的反作用力是指哪个部分,你凭什么认定图解中的反作用力与你所设想的夹持力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图解中的反作用力是指哪个部分,你凭什么认定图解中的反作用力与你所设想的夹持力是一回事。

兄嘚不要杠哈,图解中的反作用力指的是我选定零件作为坐标系的X分量上的力。方向是垂直我夹片穿过圆柱轴线的。那个反作用力不是我夹持力的反作用力还能是哪儿来的力呢。

网友:
中间有连杆机构,因为分析结果也是会有误差滴。。。

网友(点评):
误差个毛,楼主自己不懂分析,竟然会认为自己能操作明白软件,这什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