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求一个圆周运动行程放大的机构!

楼主(2021-11-29):
一个直径100mm的铁板,转动角度是1°,这时弦长是0.87mm,请问有什么机构能将此运动形成放大到1cm??
140mm是可操作空间。。。。

网友A:
行星齿轮机构我觉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星齿轮机构我觉得行。

臣附议

网友:
臣不知附议对否,所以也附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齿轮机构我觉得行。

轴向空间不允许啊。。轴向空间只有1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齿轮机构我觉得行。

而且这14毫米还需要考虑现在这个钢板的轴向固定、圆周固定

楼主:
是这么个东西。。失电制动器,想在轴向14mm空间、周边20mm内设值一个机构,将动盘底部的0.15mm间隙消除。
目前方案是在动盘、法兰开孔,使用螺栓将顶柱固定于动盘上,顶柱穿过法兰其球头与压板底部铣出的槽的斜面搭接,此时通过旋转压板即可将顶柱、动盘向下挤压。压板支架使用螺栓与失电制动器壳体固定,底部使用滚针轴承与压板贴合,用来定位轴向定位压板;支架内圈粘接环形尼龙套,用来圆周定位压板。
但问题是:压板转动的角度太小了,只有1°,操作起来完全没感觉,需要一个机构来将这1°放大
构思了半个月都没想出来!

网友:
把角度放大试试看

网友:
试试连杆将角度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