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2020画斜度的皮带怎么画?

楼主(2021-11-30):
红圈位置要生成皮带,两个轮子是垂直的,怎么生成皮带?
在线急等

网友A:
试试放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放样

这个是装配体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放样

况且放样的话不好控制方向哦

网友B:
啥皮带,皮带类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皮带,皮带类型多了

平带

网友:
这个奇行怪状的传送带只能用草绘拉伸出来了!

网友(2022-02-19):
装配体里有个链带传动,点点就出来了。再编辑皮带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