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小白,请各位大佬解惑!

楼主(2021-11-30):
①⊥0.1C是Φ75的那个圆面垂直与105(或87)那个面吗?
②底孔深250,是整个圆柱的深度还是抛开G3/4的深度?
③假设沉孔深50,那么底孔深250是包括沉孔还是抛开沉孔深250,或者是沉孔50加250等于底孔深度?

网友:
先去看书吧,看不懂了再问

网友:
1.如果形位公差指向标注圆直径的尺寸,一般指的是圆柱的中心轴,这个C基准放在尺寸上,有误解呀。。。但推测它的意思就是中心轴跟直径75的那个圆面,垂直度公差
2.文中写法例如G3/4底孔深250 我推测应该是CNC只加工底孔 管螺纹自己拿回来再加工(我司1/4-28只要求供应商加工底孔) ,所以它没有给G3/4的深度
3.第三个问题没有异议 是包括沉孔一共250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学校都不教专业课程了吗?
但凡学完《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形位公差与互换性》并考试及格都不应该问这些问题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学校都不教专业课程了吗?
但凡学完《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形位公差与互换性》 ...

不仅学校不教,公司也不会教,大都靠论坛和某度自学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学校都不教专业课程了吗?
但凡学完《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形位公差与互换性》 ...

可能是跨行业的 ,我见过学会计的,学厨师的也到机械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