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模分拣线

楼主(2021-11-30):
希望在网站请教,铝模  有什么好办法经过DWS系统处理分拣,分拣线有什么好结构,气缸 ,顶升移栽之类,有做过类似的案例没有,

网友A:
多个输送装置,用于对铝模板进行传送,多个所述输送装置依次间隔排列成一字型设置。
上位机,所述上位机间隔的设置在所述输送装置的上方。
检测装置,所述检测装置设置在所述上位机内部,所述检测装置包括对铝模板进行扫描的线阵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输送装置,用于对铝模板进行传送,多个所述输送装置依次间隔排列成一字型设置。
上位机,所述上位机间 ...

高级,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输送装置,用于对铝模板进行传送,多个所述输送装置依次间隔排列成一字型设置。
上位机,所述上位机间 ...

改方案的造价不低呀,现在甲方需要一套DWS处理,铝模种类有15个之多,预算百个以内,好像用不了这么高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输送装置,用于对铝模板进行传送,多个所述输送装置依次间隔排列成一字型设置。
上位机,所述上位机间 ...

而且 铝模 长度有2800~100以内,各种规格,形状也很多!传送带对接会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