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标胶上面的气泡

楼主(2021-11-30):
如上图所示,我们用一种AB混合的靶标胶水打在一个零件圆环槽上面,用高倍相机拍摄下总是出现气泡。

目前气泡的产生原因一直搞不清楚。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何消除这些小气泡

网友A:
试试负压条件下混合胶水,标压下涂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负压条件下混合胶水,标压下涂胶

负压的环境下搅拌胶水,然后在标压下涂胶么?
另外AB胶水混合后发现有很多杂质的样子,气泡的产生是否也跟此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压的环境下搅拌胶水,然后在标压下涂胶么?
 另外AB胶水混合后发现有很多杂质的样子,气泡的产生是否 ...

混合之前先确认有没有杂质。有可能是混合后与空气接触氧化的产物。

胶状物的气泡还有一种是混入和空气的,可以考虑在真空状态下混合,高速搅拌。玻璃清除气泡的方法就是快速搅拌。

网友B:
气泡会不会是胶水里的物质和贴个物质产生反应,有气体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泡会不会是胶水里的物质和贴个物质产生反应,有气体产生?

不太像,我们用胶水土了好个几十个圆环槽,发现有些有气泡,有些没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合之前先确认有没有杂质。有可能是混合后与空气接触氧化的产物。

胶状物的气泡还有一种是混入和空气 ...

真空环境这个有点难以创造啊……毕竟就一个小公司,无尘车间倒是有。我们现在做的靶标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几个有气泡的,头痛

网友C:
一种原因是胶水里面有气泡,主要是有气泡是在胶水搅拌时混入的空气造成的。
还有一种可能胶水,在固化过程中有甲醇或者乙醇产生,最终挥发到空气中。所以干后有细小的气泡多半是醇类物质挥发后留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像,我们用胶水土了好个几十个圆环槽,发现有些有气泡,有些没气泡

改变涂抹胶的方式,有可能是涂胶方式不对,里面裹进去空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原因是胶水里面有气泡,主要是有气泡是在胶水搅拌时混入的空气造成的。
还有一种可能胶水,在固化过程 ...

有这种可能,奈何没有证据啊,我们做加工要在圆环槽内加胶水,结果总有一两个有气泡。现在全怪我们加工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涂抹胶的方式,有可能是涂胶方式不对,里面裹进去空气了。

有想过用注射器注射,可惜这种胶水形态上比较稠,用医用的一次性注射器没办法吸附及注射

网友:
有杂质,压力不稳定,温度影响

网友D:
不太懂。但是在做树脂时怕有气泡会采用真空吸一下 这样气泡就没了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但是在做树脂时怕有气泡会采用真空吸一下 这样气泡就没了在

真空吸?怎么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空吸?怎么整的?

在做树脂工艺或产品时把产品放在真空罐或大点的仓 密封真空抽 里面气泡就没了。虽然你说的东西我不太懂 但感觉应该同理吧

网友E:
市面上有很多点胶机,你这个需求可以用双组份点胶阀+压力桶供胶,气泡基本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有很多点胶机,你这个需求可以用双组份点胶阀+压力桶供胶,气泡基本不会有。

这是个好东西,点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做树脂工艺或产品时把产品放在真空罐或大点的仓 密封真空抽 里面气泡就没了。虽然你说的东西我不太懂  ...

这是一个方法,但公司目前缺少这样的设备,毕竟我们只是点个胶,还要买个真空设备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空环境这个有点难以创造啊……毕竟就一个小公司,无尘车间倒是有。我们现在做的靶标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几 ...

我负压混合过环氧AB胶,一般的胶冒泡跟啤酒花一样,好点的胶也会出密密麻麻的小气泡。所以这个气泡很可能是混合胶时溶解的气体。
低沉本验证方法。淘宝搜索真空桶,一整套价格在一千元左右,公司再小也能买得起。把你们的胶混合后放真空桶里抽真空,相信你的胶会冒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气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方法,但公司目前缺少这样的设备,毕竟我们只是点个胶,还要买个真空设备么?

价格还好吧 主要还得看是否是必须的 如果点胶有气泡并不影响那就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负压混合过环氧AB胶,一般的胶冒泡跟啤酒花一样,好点的胶也会出密密麻麻的小气泡。所以这个气泡很可能 ...

能否滴完胶之后抽真空?这样的话能否把胶中的气泡抽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还好吧 主要还得看是否是必须的 如果点胶有气泡并不影响那就不是必须的

肯定会影响的。我们的标靶是在设备上抓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