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尺寸链问题

楼主(2021-11-30):
SOLIDWORKS工程图尺寸链标注的数字怎么可以全部水平显示,有知道的吗?

网友:
逻辑不通,为垂直方向标注的尺寸链就应该在垂直方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把想要水平显示的尺寸全部选上,然后,右键,右键菜单里有水平尺寸链。

网友:
标准化工作没跟上啊!
你这叫尺寸标注问题,而不是尺寸链的问题!

网友A:
如图

网友(点评):
人家说尺寸链标注方式,你拿个尺寸普通标注说事算怎么回事

网友B:
这样的搞法,一般是出液压油路板工程图,详情请看图片

网友:
你说的是那个标线不要折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搞法,一般是出液压油路板工程图,详情请看图片

网友:
确实我看错了标题,答非所问

网友:
你这出图有问题啊,主视图给了长高两个尺寸,左视图也给了宽的尺寸,你在俯视图上又标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尺寸链标注是没你这个【自定义文字位置】选项的。

楼主:
大佬,你这个是怎么做的

网友C:
尺寸拉出来后可以设计水平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拉出来后可以设计水平标注的!

是啊,但是上面的数字要是水平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