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将一个平面变成成多个成不同角度的平面

楼主(2021-11-30):
请教大神,SW如何将一个平面或实体变成成多个成不同角度的平面或实体类似图片里的两种

网友:
建模时按多角度折弯平面或实体建模

网友:
这是钣金折弯件

网友:
钣金折弯然后再展开,目前是你的这种状态。

网友:
1   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2   B站上有sw钣金的视频教程 照着学比你自己瞎捉摸要强得多

网友:
这个只能在钣金折弯模块里面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