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会发生螺堵拧紧力矩与拧紧枪拧紧力矩不一致的现象吗?为什么?

楼主(2021-12-01):
背景:一螺堵拧在铝缸体上,螺纹M26*1.5,螺纹长度7,螺堵预涂胶,博士拧紧枪,拧紧力矩43牛米,拧紧后使用力矩扳手采用“拧紧法”检查拧紧力矩,复查螺堵力矩约为35牛米,二者相差8牛米,比例约为20%。(更换力矩扳手后亦是,排除力矩扳手测值不准问题,校准拧紧枪无问题,排除拧紧枪示值不准问题)

问:理论上(不算测量误差),会发生螺堵拧紧力矩与拧紧枪拧紧力矩不一致的现象吗?如果会,原理是什么?影响二者差值大小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
静摩擦力矩方向的不确定性会造成误差。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回答。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静摩擦力矩和拧紧转速有关系吗?

网友:
因为是螺堵且预涂胶,当螺堵受力一定时,拧紧力矩与螺堵螺纹面之间的摩擦系数有关,螺纹胶在紧固后,其螺纹面的摩擦系数可能发生了变化,因而造成拧紧力矩的改变。

网友(点评):
感谢专业回答

网友:
采用力臂+拉力计进行测量才准。

网友A:
可以不涂胶的情况再试一下,对比一下数据是否是螺纹胶的问题

网友(点评):
预涂胶螺堵,不好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涂胶的情况再试一下,对比一下数据是否是螺纹胶的问题

来看看大佬的回答

网友:
博士拧紧枪是电动还是气动

网友:
铝材,首先考虑塑性变形

楼主:
|702736发表于 12-01 20:47铝材,首先考虑塑性变形
塑性变形会导致拧紧枪拧紧力矩与螺堵复测力矩不一致?

网友:
铜,铝等低强度的变形厉害

网友:
这个零件变形对测量会造成加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