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材料

楼主(2021-12-01):
1.如图 这个法兰里面装轴承 支撑轴旋转作用,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和表面处理好呢
2.轴用45号調质处理,然后表面处理呢? 轴只調质不做表面处理不生锈吗
3.发黑和烤黑漆的区别  是不是烤黑漆的面不能摩擦摩擦的话漆会掉?
  发黑的面可以摩擦吗?比如我发黑一根轴,然后这跟轴旋转会磨掉发黑层吗
4.6061表面氧化 氧化后的表面能接受摩擦吗? 比如同步带轮表面氧化后与同步带的摩擦会让表面氧化层失效吗
5. A3 镀镍和发黑, 烤漆以后哪一个表面更耐磨?

网友:
直接选用光轴,省事

网友:
内部需要烤漆?

网友:
φ83.5那个位置直接弄个台不好吗?
看图纸好像使用挡圈的意思啊。

网友:
使用什么处理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况决定的吧
一般做表面颜色处理的不会在摩擦面,
可以考虑硬化处理的用作摩擦面,耐磨
总之,表面需耐磨,可以通过提升硬度,降低表面粗糙度,表面涂油等的方法

网友:
光调质也不行,需要表面处理来防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