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P铺粉问题

楼主(2021-12-01):
粉末为金属粉末,带有一定磁性,铺粉辊铺粉表面呈现周期性“压痕”,放大看没有明显高度差(可能差别太细微),而且这种周期性即带状宽度相较之前减小,且压痕更明显了,求大家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先谢过

网友:
楼主最好贴下驱动辊子的相关结构,要不然不了解这一行设备的人无法分析

楼主:
当降低铺粉辊旋转速度时,铺粉表面质量有改善,所以我猜测可能是动不平衡引起,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点评):
是不是辊子直径变大了?另外你下面白色的面料是不是在移动?

楼主:
补充铺粉辊相关结构

网友:
磁场的影响

网友A:
先用尼龙粉末挂粉测试,排除磁场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尼龙粉末挂粉测试,排除磁场的影响

另外一台设备辊子驱动方式相同,但是棍子粗细长度略有差别,用同样的粉末们不会出现这个现象,这台设备我换个不带磁性的粉试试吧,在同一台设备上排除一下原因,测试完回复

网友B:
辊子的轴心和联轴器另一侧的轴心的同轴差异是否超出了一定范围呢,有没有相比之前变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辊子的轴心和联轴器另一侧的轴心的同轴差异是否超出了一定范围呢,有没有相比之前变大了呢

目前直观地看不出来同轴度有什么明显差异,如果想检测的话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直观地看不出来同轴度有什么明显差异,如果想检测的话有什么办法呢?

要么你直接量下铺粉辊某一个位置的最低点到铺粉平台的距离,将铺粉辊转一圈,测四五次,看这个距离有没有变化

网友C:
多半是磁场导致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磁场导致产生的!

换粉了,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降低铺粉辊旋转速度时,铺粉表面质量有改善,所以我猜测可能是动不平衡引起,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辊子直径是没有变化的,下面的粉料会被旋转的辊子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