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螺旋喂料器的社友,帮我解决一个疑问吧

楼主(2021-12-01):
下图中红色框内的部件是起什么作用的?搞不明白

网友:
你没问问现场的工作人员吗

网友A:
来来来,讨论一下
首先,他是一个铝板的箱子

网友:
额,那个箱子另一面的图片能拍到吗,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隔离型联轴器。

网友:
减速器之类,

网友:
减速机图上是蓝色直连的吧?

网友:
这是要准备抄袭了吗?

网友:
猜猜,某种隔离装置。

网友:
应该是减速器的作用了。。

网友B(2022-09-19):
能将一个输入轴,转换成三个输出轴。 底部是双螺旋喂料螺杆,球斗圆心高度也有一个输出轴,用来搅拌球斗内物料,防止堆料。

楼主(2022-11-30):
引用 网友B:
能将一个输入轴,转换成三个输出轴。 底部是双螺旋喂料螺杆,球斗圆心高度也有一个输出轴,用来搅拌球斗内 ...

果然是了解螺旋输送机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讨论一下
首先,他是一个铝板的箱子

根据尺寸,目测里面是链轮,链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了解螺旋输送机的,谢谢

图片看起来是单螺杆,单螺杆一般用在粒子料上。 单螺杆一般没有水平搅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起来是单螺杆,单螺杆一般用在粒子料上。 单螺杆一般没有水平搅拌。

想问一下如果是输送电池粉碎料,用单螺旋还是双螺旋比较好?主要是怕堆料堵料

网友:
这个感觉是把喂料器的一端吊起来的,根部在锥筒上

网友:
看起来像自己弄的控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