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接件材料的选择

楼主(2021-12-01):
等高螺栓即需承受径向压力不易变形断裂满足强度要求又需易于焊接,一般材料如何选择,该选择何种处理工艺。请老司机给点意见。

网友A:
易于焊接不能选择中高碳钢,选择合金钢材料。

网友B:
一定是用S45C之类的钢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于焊接不能选择中高碳钢,选择合金钢材料。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用S45C之类的钢材。

高碳钢焊接后容易开裂,纠结啊

网友:
高碳钢是不如中,低碳钢好焊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碳钢焊接后容易开裂,纠结啊

受复杂应力的场景,无论是高碳钢焊接,还是高碳钢本身的韧性。疲劳开裂的风险一定大到你无法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