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深沟球轴承有没有减震的效果

楼主(2021-12-01):
我们的一个产品,现在电机带动齿轮运行的过程中,电机的震动会传递到齿轮上,能不能给固定齿轮的轴上加个轴承,把传到齿轮上的震动给吸收掉。

网友:
不太清楚你的结构是什么样,电机震动传递给齿轮,感觉这个结构有问题,电机固定位置的刚性应该是要保证的,如果运行时震动,应该是齿轮的切向力传递给电机,电机的轴承承受不了,如果这种情况,可以把固定齿轮的轴采用轴承进行固定,但不是吸震,就是增加轴的支撑刚性,电机输出轴与齿轮固定轴采用联轴器连接。

网友:
正常运行的电机也不会有什么震动的,而且轴承也吸收不了震动啊

网友:
你加个联轴器

网友:
设备的震动有可能是正常的。
电机的震动通常是不正常的。

网友:
如果齿轮有震动,那么很有可能就是齿轮与齿轮孔不同心导致的

网友:
轴承有这功能?

网友:
电机怎么会有大的振动?
轴承也没有吸收振动的功能啊。我觉得恰恰相反,运转的设备肯定会有振动的,大小程度不一样而已,轴承也会有振动。
我不知道你的机构啥样的,像你说的这种能不能搞个弹性联轴器或者皮带传动?

网友:
靠轴承减震?哈哈,啥轴承来的

网友:
用轴承减震是怎么想的。。。。。

网友:
文科班的?
找根源,电机为什么振动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轴与传动齿轴的联轴器安装不好产生震动?

网友:
联轴器解决

网友:
轴承还能吸振?想多了吧兄弟

网友:
轴承本身不减震,震动还对破坏轴承自身的精度。建议传动部分想想办法。

网友:
还是先找出震动原因,源头解决。

网友:
这个多撞几次,里面滚珠就裂开了啊!

网友:
建议电机和齿轮之间加弹性联轴器

网友:
首先深沟球没有减震效果,其次我敢肯定你的问题分析绝对错了,连头痛还是脚痛都分不清,很难解决问题。如果不涉及保密,你可以发图片

网友:
你是直接在电机轴上装齿轮??

网友:
轴承减震不减震不知道,这样用轴承那必定是快消品。感觉你这震动应该对轴承的伤害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