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5×1.5-6g外螺纹中径公差

楼主(2021-12-01):
请教一下M95×1.5不在国标系列中,手册上对应的6g公差值查不出来,怎么可以算出来?

网友A:
K X 118P0.4次幂 X d0.11次幂

网友(点评):
这个公式中的K是多少?这个标准是什么?

网友B:
可以参考一般长度工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般长度工差

是不是可以用IT6级公差来算?

网友:
参考一般长度即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K X 118P0.4次幂 X d0.11次幂

K为螺纹公差等级系数,6级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