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斜齿轮蜗杆副?设计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12-01):
小弟技术小白,工作需要对斜齿轮蜗杆副产生兴趣,正在研究金属蜗杆、尼龙斜齿轮的设计,求论坛大佬指点以下问题:1、已知中心距、传动比的情况,如何设计斜齿轮蜗杆副?
2、已知蜗杆参数,如何设计相应的斜齿轮?
3、如何确定斜齿轮的齿顶高系数和齿根高系数?
4、有变位系数的斜齿轮如何确定斜齿轮的齿顶高系数和齿根高系数,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的计算公式是?
5、变位系数如何确定或计算公式?
6、如果斜齿轮在使用前增加一道 齿部的少量切削工序 ,来达到使用需要的中心距,斜齿轮的设计思路是?

网友:
你问的问题都是齿轮传动和蜗杆传动最基本的计算公式,做计算之前先把传动原理弄明白,再下手计算。找本《机械原理教材》看看这两节的内容,公式都在教材上,计算不难都是带数据,关键是弄懂公式的来龙去脉。

网友:
楼主说的是涡轮蜗杆传动副的计算,而不是斜齿轮与蜗杆的计算,基础的概念和定义得明白呀。好好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你上网找下欧阳老师的一本书,以前我学过,就是讲塑料齿轮的设计。你需要的是与十字交叉轴相关。

网友:
这个按设计手册上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