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在工程图中标注方法的请教

楼主(2021-12-01):
如图结构,如何能准确标出红圈内各尺寸,第一次标注这类结构,请各位大神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不会标,
未注尺寸按3D

网友:
线条图,看的不是很清楚(明白),给个三维或者平面线条图看看。

网友:
这种凸轮在图形上是不标尺寸的,而是要画轮廓的曲线坐标表。

网友:
按节线展开标注,,,,,

网友:
平面视图可以放映出来啊

网友:
展开曲线,分多段标注XY值

网友:
把外形尺寸标了(好加工备料),其他丢3D出去,按照3D加工

网友:
这种曲面的模型确实没办法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