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关于一个活儿的加工顺序

楼主(2021-12-02):
求教,在此先谢过各位大佬!
拿到一张图后,怎样判断这个活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加工顺序呢?

网友A:
从外到内
由粗到精
先变形到不变形
这样想:每次装夹加工都要设定装夹基准面,你设定的装夹基准面是否合理,是否有效,基准面太粗糙是否需要机加工下再使用。然后再考虑加工会不会造成变形,变形会不会影响其他部位的尺寸(影响精度要求高的部位)。

网友B:
你这问的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句话能回复的:
比如:数学运算,虽然是先乘除,后加减少,但是混合运算时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这就是为什么进公司要先下车间的道理了。
不要求你精通各种机床,但至少知道机床的加工方式方法。

网友D: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大的情况如1楼所说;
还是要多去车间走走,看看,
然后就是4楼所说的,要知道有多少种工艺的机床,了解用途;

网友E:
问问工艺工程师,每个厂的加工条件不一样,加工工艺都不太一样

网友F:
给工艺工程师排下

网友:
一般原则: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粗后精,没有决对的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图纸,没有普适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外到内
由粗到精
先变形到不变形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的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句话能回复的:
比如:数学运算,虽然是先乘除,后加减少,但是混合运算时还得 ...

这个说的确实挺形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为什么进公司要先下车间的道理了。
不要求你精通各种机床,但至少知道机床的加工方式方法。

但是我们公司只有装配,零件都是外协的,所以干一段时间以后也难掌握零件的加工工艺等等,但是干采购外协吧,又不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大的情况如1楼所说;
还是要多去车间走走,看看,

恩恩,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问工艺工程师,每个厂的加工条件不一样,加工工艺都不太一样

嗨,我们公司现在只有设计,技术部没什么懂工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工艺工程师排下

难呀,我们技术部只画图...工艺不懂

网友G:
一般都是先粗后精。。。

网友:
一般都是先粗后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先粗后精。。。

恩恩,谢谢

网友:
基础知识要牢记

网友(2022-01-21):
工艺编排要按下棋的思维做。

网友H:
帮你baidu了下:
1、基面先行作为其它表面加工的精基准一般安排在工艺过程一开始就进行加工
2、先主后次零件的主要工作面、装配基面应先加工,从而及早发现毛坯中可能出现的缺陷
3、先粗后精一个零件的切削加工过程,总是先进行粗加工,在进行半精加工,最后是精加工和光整加工。
4、先面后孔箱体、支架等类零件上具有轮廓尺寸远比其他表面尺寸为大的平面,用它作定位基准面稳定可靠,故一般先加工这些平面以作精基准,供加工孔和其他表面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帮你baidu了下:
1、基面先行作为其它表面加工的精基准一般安排在工艺过程一开始就进行加工
2、先主后次 ...

多谢指点~~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个县城的工艺规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