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图纸

楼主(2021-12-02):
每一个机械人,都是牵涉到出工程图。那么是先总装后零件呢?还是先零件后总装,最后再调整呢?

网友:
目前是做一个完善的三维,出零件图,再出装配图,如果有设计变更,先变更三维,再做零件变更,装配图变更。

网友:
我习惯先出总装的草图,再根据草图出零件模型,模型装配后调整,最后出零件、部件、总装的工程图

网友:
在出图的顺序上,应该是先出总装图,在出涉及这个总装图的零件图,总装图上反映装配、设计意图,零件图上来实现这个意图

网友:
先出装配图,再根据明细表出零件图

网友:
我的习惯是先想清楚这个机构的各部分,或者手绘大概的结构,想不清楚糊里糊涂下不去手,越画越不知道画什么,
基本上脑子里有这个东西的3D图了,零件的大概的画一下,赶紧拼3D;组装图完成后,再去细细雕琢零件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答, 果然是由先出零件的也有先出总装的。昨天和几个同事也讨论, 所以今天发个帖子, 欢迎大家来评论。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但是同步的话可能会乱。

网友(点评):
过去没有三维软件,确实需要先出总装,但是现在右三维软件,先出那个感觉不是那么重要,有没有专业的能说明下利弊呢?谢谢!

网友(点评):
请问没有装配图时你的零件是根据什么设计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可真是做刚的。先做三维啊。

网友:
先做结构设计吧,然后再不断调整来实现设计意图,再出零件图,中间也都会有不断调整修改的过程。

网友:
我是3D设计完成以后,先出子零件图,再出子装配图,最后出总装配图。

网友:
3D设计-3D装配-导出2D装配图-细化装配图-更改相应3D设计-最终出零件图

网友:
给你摘抄一段工程制图课本上的:在生产实际中是根据已知条件和参数进行设计并画出装配图,然后由装配图绘制全套零件工作图(标准件除外)

网友:
先总后零件还是先零件后总装都可以,根据实际项目确定顺序。CAD设计一般采取自顶向下,也就是先总装后零件的设计方法。三维需要先建立零件模型。

网友:
先手绘个大致结构,然后画零件,总装,回头调整零件尺寸

网友:
我和我们新来的说过这个问题,尽量先出总图,后出零件图,出总图的时候一个可以把图号定了,一个可以检查结构是否有干涉或者是否合理,包括公差等问题,你出完总图零件图可能还要调整,这样减少重复出图时间,对整个结构理解也更好一点

网友:
就和画3D一样,虽然是先画零件图,但是实际看效果还是得看装配图,出图可以理解为先出装配图,意思就是先看总装配关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然后再详细出单个零件图

网友: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区别。。。
没有对错。。。
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设计方式。。。

网友:
肯定是先零件图再总装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