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像显示上传成功

楼主(2021-12-02):
如题,我想更换头像,我用360浏览器显示已经上传成功,但是实际上我的头像却并没有更改,如此反复,试了好几遍,请问这种情况是服务器的问题还是我现在还没有更换头像的权限?

网友A:
我这边显示你当前头像为

请问是你更换后的头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显示你当前头像为

是的,但是我这里还是旧的头像,那应该是我这里显示的问题了

网友:
清理一下浏览器缓存再重新登录看看

网友:
这个是缓冲的原因,先退出再多登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