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4个螺纹孔阵列到没有规律的圆上

楼主(2021-12-02):
试了一下 草图阵列 没啥用啊     我只能一个一个画

又试了一下  草图里复制  结果复制过去   线和点都是蓝色的  没变成黑色  还得重新约束一下

网友A:
把大孔和周边的小孔做成TOOL,直接拉倒想要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孔和周边的小孔做成TOOL,直接拉倒想要的位置;

TOOL是啥  没整明白

网友:
你在大孔旁边做一个孔,然后以这个大孔为阵列中心,做圆周阵列不行吗

网友B:
直线轴承安装孔吧,直接在装配体中编辑零部件,位置直接捕捉标准件的孔中心

网友:
草图阵列!

网友:
做辅助线,定阵列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线轴承安装孔吧,直接在装配体中编辑零部件,位置直接捕捉标准件的孔中心

这个后面如果被参照零件一改动或名称一变动就GG了,SW的最大自上而下设计的最大确点。

网友:
草图里面圆形整列,为啥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