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整理排列铜异形件的机械

楼主(2021-12-02):
有种零件如附件图,一框杂乱堆放,单重150克,要求将其整理成统一排列的样式进一步工序操作

网友A:
用视觉分拣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视觉分拣不就行了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或机器卖吗

网友(点评):
我没用过,不过基恩士的人以前给我展示过他们的一款机器视觉,也是用一个铁框里面把一个个不规则的零件抓出来排列整齐的

网友(点评):
基恩士那个不知道多少钱,原理也就是视觉+机器人抓手,可以自己搭配。也可以跟楼下说的用振动盘+视觉,或者单纯振动盘,这个要找振动盘厂家一起商讨

网友:
振动盘+3D视觉

网友:
单纯的排排序,直接找振动盘厂家,他们啥都能给你高出来

网友:
你这工件是有组装的吧。
振动盘,先试试看你工件会不会把震散了。
不会散就可以,几千块就搞定了。用视觉的要么外行,要么准备宰客。

楼主:
振动盘噪音好大

网友:
这种相同的零件,适合用振动盘来实现排列送料的。。。

网友:
这是啥,没大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