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50mm的直线行程,定位精度至少要达到10um以内,不想用丝杠导轨,大佬们有什么...

楼主(2021-12-02):
100~150mm的直线行程,定位精度至少要达到10um以内,不想用丝杠导轨,大佬们有什么成熟的机构推荐吗?

网友:
没有。算不上大神,你可以不参考

网友:
不想用丝杆,用直线电机啊

网友A:
直线电机1微米精度轻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1微米精度轻松达到

谢谢,直线电机在备选,我再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B:
楼主的行程内是任何位置都要停止吗,如果就两个位置停止,也可以用气缸,再增加2个限位块,这样气缸运动到限位块位置也会精确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行程内是任何位置都要停止吗,如果就两个位置停止,也可以用气缸,再增加2个限位块,这样气缸运动到 ...

任意位置停止,气缸可能不行

网友:
直线电机,或者气缸+硬限位

网友:
音圈电机,精度可以0.1到5um

网友C:
成熟的只有直线电机了。

网友:
负载不大就摩擦轮驱动吧,

网友:
直线电机目前就是最优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熟的只有直线电机了。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直线电机反馈尺需要联系坛友哈 131 1671 9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