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了解履带驱动桥的供应商

楼主(2021-12-02):
rt
设备种类较多,大致为10吨到50吨左右的履带设备使用。初入此行业对国内供应商的信息不熟,请了解这方面的的朋友多指点。

网友A:
这种履带驱动设备品种还挺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履带驱动设备品种还挺多啊?

感谢楼上提供建议
但不是这种,需要能通过差动轮系能实现转向功能的桥

网友:
老兄是说这种吗?

我是种田的,也想做个行走平台,可搭载各种器具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比如运输,旋耕,钻孔等,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上面这种对我来说太大,我只是想总载重在2吨以内,

可实现前进和后退都一样的速度,最好可以中心转向......

而且这个没有分支动力输出,价格也贵.

最后想用手扶拖拉机底盘来做:

但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这个的驱动轮的输出轴要很长,但它的支撑点又太短;

比如它是为大直径的轮子设计的,改为履带后的速度问题;

比如驱动轮和输出轴的匹配问题等等.

老兄在寻找过程中有合适我的说一下哈.

网友B:
龙工,一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工,一拖

估计也就这些单位有,发论坛里就是为了看看有没有相关单位的朋友指点一下。
另外对这个产品的行业是什么情况也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是说这种吗?

好的
但我们的需求吨位不太一样,我这最小的估计也得10吨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但我们的需求吨位不太一样,我这最小的估计也得10吨以上

那要用类似大型挖机的底盘了?

请教像那种橡胶底盘的主梁是用什么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