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T反力架立柱的立柱位置对整体框架的受力分析.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2021-12-02):
框架结构整体如下,整个反力架会放在一个平板上(平板放在地面上),在框架底部还会用8颗螺钉(一个支座4颗螺钉)与平板固定。现为了加大上部的安装操作空间(也就是顶部原来350的距离,增大到400或420).害怕结构受影响,所以用SOLIDWORKS做了简单的受力分析,结果观察到立柱位置增大后,整个框架的最大应力(400最小),最大位移都在呈现减小趋势,这就与我们预估的结果刚好相反(所有添加的夹具和加载力都一直,只是框架的宽度相应的从720增加到770和790)。还请大神帮帮我解释一下这其中真理。此外我在初步计算支座的强度和形变时,采用的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圆环形平板横梁计算模型(第5个),按照我实际的模型,我的均布载荷并没有分布到铰支座的那个宽度(加载缸安装法兰外径480),此外,我的加载框架下面与平板有螺钉固定,所以也想请问一下,这个模型算出来的数据是否合理,可采用?这下面是我用SOLIDWORKS做的简单的受力分析。还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谢谢!其位移值都逐渐减小,应力值又是400最小,420最大。

框架整体结构

框架整体结构

圆环形平板横梁强度计算

圆环形平板横梁强度计算

350应力图

350应力图

420应力图

420应力图

350位移图

350位移图

400位移图

400位移图

420位移图

420位移图

网友A:
大概算下,好像是这个规律。你看上方两根150圆柱表面应力基本都是11Mpa。不管是720-770-790都一样。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B:
Q235普通碳素结构钢屈服强度为235MPa,楼主这应力值以及超过材料的屈服极限,结构会被破坏掉了!

网友C:
你按压杆稳定的条件计算下,立柱的稳定性,是否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算下,好像是这个规律。你看上方两根150圆柱表面应力基本都是11Mpa。不管是720-770-790都一样。应该是 ...

谢谢!您这边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呢?能让我参考学习一下比较一下不?

网友(点评):
就像你那样做了固定和加力的呀。回复不知怎样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35普通碳素结构钢屈服强度为235MPa,楼主这应力值以及超过材料的屈服极限,结构会被破坏掉了!

应力值最大的是4.033✘10的7次方.也才40多兆帕,我这边支座用的还是45钢,屈服强度355兆帕。完全没有超过屈服强度值。楼下的大哥应该说得对,得按压杆稳定性来核算一下拉杆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压杆稳定的条件计算下,立柱的稳定性,是否有变形?

谢谢大哥!确实是应该按压杆稳定性来核算一下拉杆的稳定性,这拉杆已经算是中等柔度的压杆了。谢谢!

网友D:
给出条件不足

这个框架 受什么力? 哪个方位和位置

  还有 这么高 需要计算失稳

一搬先整体分析 比较大的载荷 计算整体变形量和强度

再计算局部受力变形量是否满足精度要求进行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出条件不足

这个框架 受什么力? 哪个方位和位置

支座受外拉120T,向里受压90T.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边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呢?能让我参考学习一下比较一下不?

嗯……谢谢大哥!我是QQ截图下来,添加图片到回复里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