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21-12-02):
之前理解是只要装好静止之后将仪表上显示的力清零,之后或压或拉显示的力均为实测力;

但是现在有数问不解,假如Z轴传感器下面结构件加一起重力-3kg(下为负向),下压1kg之后显示的力应该是-2kg,不明白之前怎么一清零就变成要测的1kg显示出来了,为什么?

难道清零应该理解成标定,标定之后测的力的变化都是基于-3kg之上的变化,如此上述假设压到产品上的实际力是多少?如果是2kg实际想压1kg哪里出问题了?如果弹簧是压簧,导轨末端加预压限位的,假设预压限位的力除了平衡重力之外,还压缩弹簧2kg的力,那么Z轴压产品的那1kg的力要怎么体现出来,或者结构要改成什么样才能把压产品的力测量出来?

图示红色为拉压传感器,测力的

图示红色为拉压传感器,测力的

网友:
没看太懂楼主的意思QAQ

网友:
没太看懂,简单点说:用压力传感器测力/重量时,要去皮重(机构重量,校准归零)然后测的才是净重。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压力传感器应该称重是一样的,如果再称重的时候放了100g东西在较零,那么零点其实就是已经有100g的重量

网友:
楼主卖菜的称菜的原理懂吗?压力传感器可以通过设置和那种一样,去掉现有自重,只显示受力,或者软件设置转换,显示出来的只是你需要的

网友:
这检测力比较小啊,楼主选的多少行程的压力传感器,检测值过小,很难检测准确。

网友:
什么时候是压什么时候是拉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传感器清零后,正数代表压力,负数代表拉力,传感器只输出电流或者电压信号。
2、如果要显示实际受到的力,可以把初始值给电气工程,软件上先做一次加减再显示出来就好。

网友:
跟称相通。基础零位要清楚

网友:
你看看电子秤,称重时还需要计算秤钩或者秤盘的重量吗?

网友:
abqus分析一下就出来了,你现在的问题不是实际需要回答的

网友:
捋一捋LZ的思路:压力传感器下方吊了一重物,重物没有和底座接触时,压力-3Kg,下压力1kg时,重物肯定要接触底座,一旦接触则压力为0,持续下压达到1Kg力,此时压力传感器值是1Kg。

网友:
只有上端加的压力才是检测的压力,下面加多少力都和压力传感器的测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