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又简单的弹簧,设计和生产?

楼主(2021-12-02):
这是我们的一种弹簧,外形简单。
作用是提供径向收缩力。
现在有大量的应用需求,但可能需要几款尺寸不同的,弹力不同的。
而这是前辈们选用的。我们现在缺少设计、应用、及生产经验。

请教各位大神,供应商:
1、有没有相关设计技术点(尺寸、厚度、硬度、选材等)、及弹力计算方法?
2、有没有哪个老板可以做样品,或者有现成的样品?

感谢了!

网友:
做个有限元就行了拜

网友(点评):
现在小公司,还没这能力,都没相关软件。。。

网友(点评):
张口就有限元,请问线性变形与非线性变形分析的不同之处

网友(点评):
这个非线型没研究过,这个圈圈感觉受力点找清楚,手算麻烦,软件分析快!

网友:
参考活塞环的设计

网友(点评):
好像材料大不一样。不过功能有相似之处,都需要有弹性。大侠可有活塞环设计资料?

网友:
1.理论分析:根据使用情况建立受力模型,你这个应该是一个静力学问题,结构比较简单应该可以直接套用公式。或者直接用有限元分析。

2.实际测量,根据要求直接测量不同情况下的弹力。 这种方法简单、粗暴、直接,不一定是最优解,但是可用。

网友(点评):
公式,它一个曲面哪有现成公式

网友(点评):
我也建议工程师直接测量拉开的力,不过工程师在测量夹具和方法上没有找到合适的,畏畏缩缩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行业里面经典的模型研究的比较深,有公司或者公司会对其模型进行分析,用微积分推出公司,前提是模型简单。

网友:
这种是类似于弹片的结构,这种用有限元也分析后,还不靠谱,最好是现场用设备仪器检测。

网友(点评):
有没有标准件、标准设计可以套用? 也缺乏检测方法

网友:
楼主与其等待,或者找个未经验证的公式瞎算一气,浪费的时间不如按照4楼说的做试验,那实验数据是最靠谱的

网友(点评):
我也建议工程师直接测量拉开的力,不过工程师在测量夹具和方法上没有找到合适的,畏畏缩缩的。 发论坛来,是看有没有更了解这种零件的专家,有没有设计应用资料,或供应商提供样品或设计方法

网友:
我们公司有类似的零件,找了不少厂家做,效果都不太好,最好找了一家搞定了,不过不肯透露材料和处理的门道。。。

网友(点评):
无非就是65Mn等弹簧钢,当然也可以用不锈钢等随便做做。你们不让供应商提供图纸吗?或者自己要出图。什么供应商可以做啊

网友(点评):
回y侠,结构和要求自己出,委外制作,经常做回来的弹力不足,估计是热处理工艺方面他们有经验了吧。

网友(点评):
你们怎么评估弹力的?怎么定义弹力的?

网友(点评):
直接装配到机构里面试,动作压力OK就行,比较粗糙的方法。。。

网友(点评):
要开模,没那么多样品,我们的产品测试时间比较长

网友:
弹簧钢机加工后热处理,不同厚度多做几个。

网友(点评):
供应商不会设计,让我们设计,他们就负责开模做。。。但开模就要花不少钱了。。。

网友:
谢谢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点评):
大侠只灌水呀

楼主:
一个基本的问题:这属于什么类型的弹簧?
我遍查手册、资料、专利,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基本的问题:这属于什么类型的弹簧?
我遍查手册、资料、专利,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感谢第一个回贴灌水支持!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我们可以做,难度不是很高

网友:
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加工生产的,17621552701

网友:
很好的产品,可以生产的

网友(2022-04-09):
怎么感觉像是轴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