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Excel问题

楼主(2021-12-02):
如图原始数据小数点后面很多位,设置显示保留两位,整列数据求和得出总数A,将此表打印发给核算人员,他会用计算器手动累加保留两位小数的数据,得出总数B,经常A≠B,然而我们领导要求A=B,我又不想每一项去修改原始数据,Excel有没有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A:
看来你这个EXCEL得好好练练;;;;
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这么搞的,这样只是显示变化,数据源头实际还是多位,还会导致计算和手动的同事不一样。需要用公式改变源数据

网友:
楼上的正解,或者使用round函数就可以。

网友B:
你用的设置单元格格式,保留两位小数吧?比如10.232,这样看显示上是10.23了,但是表格计算时他还是用10.232算的。这时候你插入公式ROUND。  比如我附图这个示意,单元格=ROUND(原数据所在单元格,2)。这个2就是保留两位小数,总体意思就是将某单元格数据保留两位小数(按四舍五入进制)。  可以百度下excel公式,各种公式都很有用,多条件查询,筛选,逻辑循环,单元格特定内容提取,挺好玩的

网友(点评):
附件不要下载,就一张图片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这个EXCEL得好好练练;;;;
如图所示:

是我没讲清楚吗?我已经这么设置了,显示的两位小数,但实际上还是原始数据,我想问有没有功能直接把原始数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设置单元格格式,保留两位小数吧?比如10.232,这样看显示上是10.23了,但是表格计算时他还是用10.23 ...

成功了,多谢

网友:
不确定你对A数值的要求,如果只是为了和B一样的话,可以将A的数值用ROUND(A,2) 公式先保留2位,再求和就和B一样了吧。

网友C:
我想说的这里是机械论坛,office这种问题应该。。。。。。

网友:
可以的,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的这里是机械论坛,office这种问题应该。。。。。。

难道机械人不用Excel吗?

网友:
厉害,这位大师挺专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机械人不用Excel吗?

用,但是这是机械论坛,网站名称你你要想想;应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但是这是机械论坛,网站名称你你要想想;应急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但是这是机械论坛,网站名称你你要想想;应急没有问题。

楼主在这里问没问题,机械论坛怎么了?  cad和SolidWorks需要用的excel的地方很多,宏,外挂,数据连接。  很多老前辈都很精通这一块,我个人也做过一些辅助工具,对日常工作提升很大,而且excel这种软件,是个很基础的普适性东西,我觉得在这问没问题,去专业的excel论坛,没多大必要,基本靠百度或机械社区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这里问没问题,机械论坛怎么了?  cad和SolidWorks需要用的excel的地方很多,宏,外挂,数据连接。 ...

这倒是,逛了几年论坛,只是觉得奇怪,直接问office问题的这还是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