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人力驱动,但是滑动行程内可以随地锁停的装置

楼主(2021-12-02):
如图,一个套筒跟一个滑动机构,套筒相当于固定的。滑动机构人力拉的,想在滑动机构跟套筒之间做一个锁止结构,滑动机构停在滑动行程内任意位置时,我一启动这个锁止机构,人工就拉不动这个滑动机构,我停止了这个锁止机构,人工才能拉的动这个滑动机构,想问一下,除了用电机、电磁铁跟气动装置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A:
好东西才是好东西

网友(点评):
要电动锁紧的,滑动机构那里有开关,人工按开关就可以自由拉动,不按开关就拉不动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我家的拖把就是这样的
锁紧的时候是双向锁紧还是单向锁紧?

网友(点评):
单双都行,只要没人按开关的时候能锁紧就行,就是要停在行程范围内任意位置都能锁紧

网友:
转椅的升降机构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要手动的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才是好东西

气动的导轨钳制器

网友(点评):
人家说了,不想用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动的导轨钳制器

气动,液压,手动 都可以用导轨钳制器,

网友(点评):
这是医疗设备的一个运动装置,只能用电动的

网友C:
二楼方法也挺好,有时简易的零件也能有效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楼方法也挺好,有时简易的零件也能有效解决问题。

原理一致,根据你的需求负载来确定

网友(点评):
这是医疗设备的一个运动装置,只能用电动的。而且你这个图片上的原理跟我们现在用电磁铁来止动的原理是一样的,现在想找找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zimmer的线轨钳制器,有电动的,去看吧

网友:
没看明白你到底想要啥。

网友:
自行车手刹呗

网友:
电机,电磁铁都不想用的话,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东西通过电动起来啊,这是我挺好奇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一致,根据你的需求负载来确定

医疗器械,制动的原理基本都是一致,驱动方式不同;医疗的使用条件环境要求更高,所以前路选择不多,机械自锁,手动锁定,电动锁定

网友(点评):
现在这个就是要电动锁定

网友:
机场的小推车

网友(点评):
这个用不到这里,我们也有类似小推车的结构,不过不是用在这里,不合适

网友:
失电弹簧电磁铁+肘节增力机构

网友(点评):
现在用的就是电磁铁,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小巧的结构

网友:
电磁和电机都不能用,还必须用电动的,刨去这俩动力源,还有哪些电动的?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了0.0,之前不考虑用电磁铁跟电机是因为空间太小,现在我把所有部件的位置都调整了一下,一些结构也重新设计了一些,勉强能放下了

网友:
人力三轮车的手刹和脚刹行不行?

网友:
楼主关心点可能是小巧,那何不把需要锁止的机构上几张图片,然后再圈定个可放置的空间,这样大家也能给一个比较有量化性的建议,要不,多小算小巧,锁止原理不外乎那几类,关键是布置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