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连一起的曲面结构,各位大佬会怎么加工它?

楼主(2021-12-02):
如图,材料为碳钢,除了开铸造模是否还有更实惠的方法?大家一起讨论交流,如果没有碰到过,就当提前了解了,后面碰到了,也能得心应手。

网友:
多大的量?

网友:
六块腹肌,得好好锻炼才行。

网友(点评):
额,,思绪直接被你6快腹肌打断了。。。。

网友:
那还是开模吧

网友(点评):
开模成本高,这数量又不多。

网友:
3D打印

网友(点评):
用碳钢进行3D打印?这个物件长度有15cm多呢,不是很小的一个部件。

网友:
我感觉雕刻机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可以的,但是成本这块呢。

网友:
模型可优化的地方还很多

网友(点评):
已经定型了,问题是。

网友:
要么就是增材要么就是减材;
增材3D打印,但是你这个材料限制,我也不太清楚3D打印有没有碳钢材料的;
减材要么铸造,要么机加,
铸造量少嫌贵,机加你又定型了,
难搞哦~

网友(点评):
也不知道设计人员设计时,在想啥。

网友:
机加100个,价格应该更贵

网友:
比较合适的方法可能就是铸造了,机加工也能做,就是钱的问题,不知道各个面的粗糙度和尺寸精度怎么样?

网友(点评):
他这个机加做不了,两个球面之间没办法走刀,关键是他们定型了,

网友:
机加工那个连接的位置要增加圆角

网友:
万物皆可CNC

网友:
这种最尴尬,量不多不少,咋做成本都摊不下来,试试手动碳纤维糊一个呢?

网友(点评):
是的,难上难下。

网友:
表面质量要求如何?要求高上雕铣的话时间有点长

网友(点评):
表面正常的去毛刺这些就行,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网友:
这个是整体一起的?还是一个主体一个是盖子啊。要是一体的难搞,要是分开的机加工应该可以吧。

网友(点评):
一个主体,一个盖子。

网友:
精铸件划算

网友:
不打样,就定型了?

网友:
这是个空心盒子?

网友A:
冲压工艺如何?整体冲压要重新做模具,如果冲压球形,容易些,不同区域球面切割,再焊接

网友:
如果换成我们原来的生产部门,直接就甩回到设计人员桌上,“床子给你,自己干去吧”

网友(点评):
内部做加工的就是牛,我们外协厂商,只能好赖都得接着

网友:
如楼上有童鞋说的,冲压加焊接
增材制造有金属材质的,但价格就不好说了,毕竟金属增材制造的客户主要是航空制造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工艺如何?整体冲压要重新做模具,如果冲压球形,容易些,不同区域球面切割,再焊接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这个目前没有任何方法能便宜,只能算压铸,砂型铸造,融模铸造,冲压焊接,这几种开模具成本,兼顾精度。这个最好问问设计人员可否改结构

网友B:
我说个办法,就当故事听:做方箱毛坯,装入开好的模具,毛坯内充水膨胀……

网友:
感觉这种件对半劈的话可以试试粉末冶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个办法,就当故事听:做方箱毛坯,装入开好的模具,毛坯内充水膨胀……

爆炸成形

网友:
加工方式有三种,开模铸造,机加工(cnc+放电清尖角),冲压,具体选哪种工艺自己按成本评估吧

网友:
一件有一件的加工方法,10件有10件的加工方法,100件有100件的加工方法

网友:
设计不照顾下工艺
0 v0 K0 M, G  I6 p估计这个项目是不差钱的。

网友:
前面几件用3D打印机干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