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运动造成抖动

楼主(2021-12-02):
我做的一套机构
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负载往返运动,
出现一个问题
不定时的出现末端负责抖动,同时同步带跳动,基本上发生在马达停止的时候,
排查机构没有明显的阻卡,
高手们帮指导一下

网友:
负载是不是过大了?
同步带被拉长。出现矿量
同步带张紧机构不起作用,
电机停止过程时间太短,负载惯量大;
暂时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
系统受到激励的频率,和某个阶段的固有频率重叠而发生的共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停止时系统的惯性状态短时改变发生的振动。

网友:
有没有可能加速度太大了或者惯量不匹配?

网友:
一般是电机的问题,看下电机是不是选小了,或者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
出现可能就两种,(1)同步带轮松了,可以适当紧一下同步带轮,(2)在大负载的情况下,电机的驱动参数需要调整,这个需要电机供应商进行优化,

网友:
伺服电机停止要谢波,不是突然停止,伺服需要参数优化,电气工程师怎么说

网友:
多半是电机参数问题  找电机厂家调一下参数

网友:
有没有减速机,没有减速机伺服直接驱动的话估计是惯量不配。

网友:
尝试一下调电机的参数

网友:
调整一下伺服加减速时间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加个减速机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电机加速度减慢

网友:
当伺服电机在零速时发生抖动,应该是增益设高了,可减小增益值。

网友:
确认同步带没有松,然后找电气工程师来调下电机

网友:
电机增益调一下

网友:
估计是地基没做好,底盘不稳!

楼主(2022-01-22):
问题已解决
改了电机的惯量比

网友:
查询一下伺服手册,尝试调整一下速度环与位置环增益

网友(2025-10-09):
还是这里干货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