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电动葫芦

楼主(2021-12-03):
买了一个单绳起重300公斤的电动葫芦,看着象儿童玩具,说明书中写明的工作制S3,20%——10min(工作2分钟休息7.5分钟)。实际负载只有60公斤,如果电机不热,可以连续工作吧。

网友:
安全无小事,按照厂家说明书来,出问题了找厂家;不按照,出问题自己扛。

网友(点评):
因拖线盒要加长线,拆开了拖线盒和和固定在电机上的接线盒,发现相线直接进的电机线圈,4芯线缆进拖线盒按钮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有这个商品的照片吗?我之前想买这种微型的电动葫芦来着

网友(点评):
网上比较多,如5楼所说要看一下做工。

网友:
看一下品牌和做工。
另外,垂钓工件不要人在边上,不要有误伤的可能。自己的命不要依靠工具。
安全操作不懂的人很多,但基本的常识要有。

网友(点评):
这个做工不怎么样,说明书的接线图印的模糊不清。线缆芯线颜色无法辨认,有可能是有意为之,因生产厂家配套供应商不确定,4芯线的颜色不统一。

网友:
瞅瞅啥样的 安全设备不容小势 不能把命寄托在设备上

网友(点评):
是的,安全第一

网友:
我有个80kg的要吊一下我还想说选个300kg的保守一下,看来是我保守了

网友(点评):
儿童玩具还是放大一点好。

楼主:
加长拖线看到的:1.拖线按钮控制的是电源零线,电机直接接的相线,这应该不符合标准吧  2.内部接线线头没做任何处理,直接压多股线3.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在拖线的手柄中没有固定 4.线缆的防水接头卡线还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的

网友(点评):
问题不大可以用,在想这样有什么优点?

楼主:
拖线按钮控制的是电源零线,电机直接接的相线,实际这样接有什么优点呢?从人接触多的是拖线手柄,这样进到拖线手柄的是零线,相线经过了线圈负载,对操作手柄来说相对安全些吧。

网友:
正规厂家肯定不会这样虚标的,
不正规的么就不好说了